各位大牛,有关计数器综合问题,急用,谢谢!!

楼主(2009-05-05):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unter_36(//input
                  Clk, ENT, reset, EN,
                  //output
                  Cout
                  );
input Clk, reset, EN, ENT;
output [5:0] Cout;
reg [5:0] Cou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ENT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0.1 Cout <= 6'b000000;
    else if(EN & (Cout<6'b100011))
      #0.2 Cout <= Cout+1;
    else if(EN & (Cout==6'b100011))
      #0.2 Cout <=6'b0;
endmodule
这个是代码,在综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下错误,
the expression in the reset condition of the 'if' statement in this 'always' block can only be a simple identifier or its negation.
这是Design Compiler模拟结果显示的错误。
谢谢,毕设急用!

网友(2009-07-17):
几个问题:
1、这段代码是用于仿真的,有很多不可综合的语句
2、要想综合,那些指示延迟的#****语句可以删除,报告的错误是指if语句中只能有简单的表达式,你可以定义一个信号接收这个表达式的值,在if语句中直接用这个变量

网友:
首先你的设计有三个触发,有可能找不到相应的DFF,
另外,你把触发条件和其他信号做组合逻辑了,这里也有问题

建议把三个触发中的一个改成数据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