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在用modelsim   总是出现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楼主:
在用modelsim   总是出现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何解决呢

网友:
可能是ModleSim找不到Xilinx的verilog库

将这两个库的路径手动加到仿真库中 试试

网友:
感觉应该是没有加上库

网友:
去ISE安装目录下找到相应的库添加

网友:
将这个库编译到modelsim的目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