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小偏方

楼主(2009-05-06):
民間小偏方一、內 科  1、初起感冒:蔥白(連須)、生薑片5錢、水一碗煎開、加適量紅塘稱熱一次服下(蔥薑不需服下),並馬上睡覺,出汗即愈。  2、多日感冒:白天用法同第一條,另外,要在晚上睡覺前,用大蒜頭搗成糊狀,敷兩足心(湧泉穴,每足心敷黃豆粒大即可),用布包好,次日晨揭去,連用2-3天即愈。  3、頭痛(各種頭痛均可):生白蘿蔔汁,每次滴鼻孔兩滴(兩鼻孔都滴),一日兩次,連用4-5天,可除根。忌吃花椒、胡椒。  4、頭暈(頭昏眼花、暈眩):鴨蛋一個、赤豆20粒,攪勻蒸熟,早晨空服,每日一此,連用7天有特效。忌吃酒、辣。  5、失眠、多夢:睡前用半臉盆熱水,加一兩醋雙腳浸泡20分鐘,並生吃蔥白1-2根。  6、乾咳(感冒或其他原因引起均可):生黑芝麻3錢(約一調羹),冰糖適量,共搗碎開水沖早晨空服,3天痊癒,少吃魚類。  7、有痰咳(包括急性氣管炎、支氣管炎、兒童氣管炎):白蘿蔔二兩,鴨梨二兩,一起切碎加水一碗煮熟加適量冰糖食用,一日二次連用3天。清熱化痰。可與第九條同用。  8、老氣管炎(慢性氣管炎):取冬天打霜後絲瓜藤*一兩、甘草*一錢,水一碗煎湯一次服下,一日二次,連用半月至20天,可根治。忌煙酒、辣物,最好與第九條同用。  9、長期咳嗽(肺氣腫及氣管炎等引起咳嗽):明礬一兩,研成粉用醋調成糊狀,每晚睡前取黃豆大一團敷足心(湧泉穴,兩足都敷),用布包好、次日晨揭去,連用7天有特效。  10、哮喘(兒童哮喘同):幹蚯蚓*半斤,炒黃研成粉,用白糖水沖服,一次2錢(約半調羹粉)一日二次,服完即愈。忌吃辣物。  11、胃痛、吐酸、胃下垂、胃竇炎:大蒜頭一次一兩連皮燒焦,再加一碗水燒開、加適量白糖空腹食用,一日二次,連用7天可根治。  12、胃、十二脂腸潰瘍:雞蛋殼30個炒焦研成粉,麥麵粉半斤炒焦,一起抖勻,早晚飯前用。開水沖服,一次2錢(約半調羹),一日二次,一般一付藥可愈,重病需二付。  13、高血壓、高血脂:芹菜籽*一兩,用紗布包好,放10斤水煎湯,早、中、晚飲1杯。不怕辣者,可,早中晚食生蒜2頭,有降血壓、血脂特效。  14、心臟病、冠心病:花生殼一次一兩,綠豆5錢,煎一碗湯服下,一日二次,需半月。  15、腸胃炎、腹瀉:每次用麥麵粉半兩炒焦,加適量白糖用開水調勻,飯前服,一日二次,2-3天有特效。忌吃柿子、香蕉、油膩。  16、消化不良(兒童消化不良同):雞盹皮4兩炒黃研成粉,飯前用白糖水沖服、一日二次,一次2錢(約半調羹)、兒童減半、一劑服完即可,忌吃田螺。  17、胸悶氣脹:白蘿蔔籽*5錢、煎一碗湯服,一日三次,連用3天有消積順氣之功效。  18、神經衰落:豬腦1兩,加入蜂蜜一調羹,蒸熟吃,一日一次,連吃5-10天。  19、 貧血:殺雞、鴨時,將鮮血流在一張乾淨白紙上,曬乾揉成粉,用葡萄酒調服,一次半調羹粉,一日二次,連服半月。忌海帶。  20、內熱口幹:蘆根*、綠豆各5錢,加一碗水煮開、加適量冰糖、去蘆根吃豆喝湯,日服二次,連服3天。生津潤肺,降火解熱。  21、 慢性肝炎:每次用白茅根*二兩,燒一碗水服湯,一日三次,一般需服半月,忌辣物。  22、膽、腎、尿道結石:用雞內金、玉米須50克,煎一碗湯一次服下,一日2-3次,連服10天。忌吃肝臟、肥肉、蛋黃。  23、急、慢性腎臟炎:4兩重左右黑魚一條,去鱗、腸等,綠茶葉2錢,包入魚肚內用線捆好,加一碗水煮熟,吃魚喝湯,一日一劑,連吃10-15天。忌酒、鹽、香蕉、房事。  24、膽囊炎:冬瓜籽、綠豆各5錢煎一碗湯,一次服下。一日三次,連用10日。  25、糖尿病:豬胰一條,冬瓜皮1兩,加水煮熟,少加些油、鹽和調料(勿加酒、糖)吃下,一日一劑,連吃20天。  26、記憶力差:鵝蛋一隻,打入碗內加適量白糖攪勻,蒸熟早晨空服,連吃5天,有清腦益智功能,對增強記憶有特效,忌吃海帶、花椒、動物血、酒、綠豆。  27、小便不通:楊柳樹葉1兩,煎一碗湯一次服下,一日二次,2-3天即可通尿無阻。  28、小便失禁(尿急、控制不住):雞腸一付,洗淨曬乾,炒黃研成粉,用黃酒送服,每次1錢,一日三次,服完即愈。忌薑、辣。  29、尿頻(小便次數多):生韭菜籽*3兩,研成粉,每次2錢用白開水送服,一日二次,一般需服2-10天。忌濃茶、牛奶。   30、便秘(大便燥結、排便困難):用煮熟的南瓜一碗,加入豬油5錢和適量的鹽吃下,一日一次,一次見效,3日可愈。  31、痢疾、泄瀉:每次用大蒜兩頭,連皮放火內燒焦再煮一碗水空服湯,一日二次,連用3天可消炎解毒,治久瀉不愈特別有效。  32、打鼾:花椒5-10粒,睡前用開水泡一杯水,待水涼後服下(花椒不服下),連服5天,以後再也不打鼾。  33、打嗝:用手指甲一小條,點燃聞味,即止。  34、暈車:乘車時切一片生薑含口中,或用一塊膏藥貼在肚臍上(此條孕婦禁用),對於暈車教嚴重者,可兩方同用,有特效。  35、中風:每日喝1兩生芹菜只汁,病輕者服半月,病重者服一月可愈,忌吃羊肉、鴨血。  36、神經病(又叫癲癇、羊癲癇、瘋狂病、狐大仙):幹桃化*3兩,用刀切成細末,分成十份,每次一份,在發病時用淡明礬水送服,一日二次,5天一療程,連用3療程。  37、甲狀腺功能亢進症:黃藥子*9-12克,用三碗水煎成一碗,每日一次;另可用50克泡1斤白酒,日服1兩,5-8周代謝率明顯降低。  38、慢性腸炎:雞蛋清1只,白酒半兩,混合,每晚睡前服。二、兒科  39、小兒感冒(包括嬰兒):生薑5錢,水半碗煎開加入紅塘服下,一日二次,2天可愈。  40、百日咳(及嬰兒氣喘):大蒜一頭,去皮搗爛加白糖3錢,過半小時後用開水一兩沖,兩天可治小兒咳嗽、嬰幼兒氣喘,有特效。  41、小兒遺尿:生蔥白一根,搗爛,每晚睡前敷肚臍,用布包好,次日晨揭去,連用3-5天,可治癒。  42、夜啼:大人用一小撮綠茶放口內嚼碎,每晚睡前敷小兒肚臍,用布包好,次日晨揭去,連用3天。  43、嬰幼兒腹瀉、腹脹:大蒜一頭,連皮燒焦,再與半碗水燒開,加適量白糖服湯,一日一次,一般兩三天即可消食止瀉。  44、盜汗(成人盜汗同):老豆腐半斤,切片貼鍋內燒成巴,再加水一碗,白糖適量,燒湯連巴一同食用,每晚睡前服,3天痊癒。  45、打蛔蟲:生南瓜籽20粒,去殼飯前空服,一次吃下,第二天蟲子即可隨大便排出。  46、經常肛門癢:傷濕解膏一塊,每晚睡覺前貼肛門上,次日晨揭去,連用三天。  47、小兒厭食(不思吃飯):山楂*3錢,雞盹皮1錢,加半碗水煮熟飯前吃完,一日二次,連吃三天,有開胃、助消化之功效。  48、腹痛(成人腹痛同):用一片桔皮敷在肚臍上。再用半斤鹽炒熱(不要太燙),敷在桔皮上,可立即止痛。  49、誤食雜物:韭菜半斤,不要切碎,炒熟多加些豬油,一次吃光,雜物可隨大便排出。  50、磨牙:每晚睡前吃一塊生桔皮,連吃2-3天,可治小兒及成人睡覺磨牙。  51、流口水(成人、老人睡覺流口水方法同):泥鰍半斤,去內臟曬乾,炒黃研成粉,用黃酒沖服,一次二錢,一日一次,服完即可。  52、兒童缺鈣:每次用蝦皮5錢,海帶1兩,一起煮湯,加油鹽食用,一日一次連用半月。  53、腮腺炎:醋和墨汁按1:1配好,用毛筆蘸此,塗於患處,每天5-6次,一般二三天腮部腫脹自消。  54、小腸氣:生薑汁5錢,先給患兒洗澡,待周身出汗時,用薑汁擦患部,一日二次,連用三、四天,以後不再復發。  55、考場鎮靜良方:學生進考場如臨戰場,往往由於過度緊張,使自己產生心慌、怯場現象,從而不能正常發揮而名落孫山。現介紹一種單方:酸棗仁*、綠豆各一兩,煮一碗湯一次吃完,一日二次,次方要在考試前兩天開始服,至考試結束,有鎮靜安神功效。三、外科  56、關節炎、肩周炎(包括風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食用細鹽1斤,放鍋內炒熱,再加蔥須,生薑各3錢,一起用布包好,趁熱敷患處至鹽涼;一日一次,連用一星期,有追風祛濕之功效。  57、勞傷腰痛:艾葉*一兩,炒黃的蟹殼一兩,浸白酒一斤,三日後用酒塗腰部,一日2-3次,7-10天,可治多年腰痛。  58、腎虧腰痛:絲瓜籽半斤,炒黃研成粉。白酒送服,每次1錢,一日二次,服完即愈。此方還可治婦女產後腰痛。  59、坐骨神經痛:食用細鹽一斤,炒熱後加艾葉*一兩,用布包好敷患處至鹽涼,一日一次,連用5-10天。(鹽可每天反復使用)。  60、頸椎痛:羊骨頭(生的,煮過均可)二兩,砸碎炒黃,浸白酒1斤,三日後擦頸部,一日三次,一般不過15天,可以根治。  61、骨刺(骨質增生):狗骨頭三兩,砸碎炒黃浸白酒1斤,三日後用酒擦患處(最好帶吃此酒一盅),一日三次,需用半月可愈。  62、腿抽筋:桑樹果*一兩,煎一碗湯一次喝下,一日二次,5天痊癒。  63、四肢麻木:老絲瓜筋*一兩,煎一碗湯一次服下,一日二次,連服一星期,有特效。  64、內、外痔瘡:大田螺每天一隻,將蓋去掉。放入冰片*1錢,5分鐘後取田螺水塗肛門,每天2次,7天痊癒,忌吃酒、辣物。  65、打針結塊:將土豆切成半公分厚的薄片,敷在患處,再用熱毛巾捂,一日二次,一次20分鐘,2-3天腫塊消散。  66、狐臭:胡椒、花椒各50粒,研成粉,再加入冰片*2錢,用醫用酒精調勻,每日取一小團塗患處並用膠布貼好,一日換一次,連用半月可根除。  67、口眼歪(面部神經麻痹):黃鱔血塗面部,向左歪塗左邊,並用手掌從左向右反復抹,每次2分鐘,一日二次,向右歪則反做,連用三四天即正。  68、脫肛(解大便時肛門脫下):每次用韭菜半斤,水2斤煎開洗肛門,一日二次,洗三天。  69、落枕(睡覺時由於枕頭或姿勢不適,而引起的頸痛):韭菜汁加熱擦頸部,日擦七八次。2-3天可治好。  70、戒煙:幹南瓜藤*一兩,煎一碗湯加適量紅糖一次服,一日三次,7天后永不想抽煙。  71、戒酒:活黃鱔一條,放一瓶白酒內浸二天后此酒,1次1-2兩,一日三次,將酒服完後永遠不想再喝一滴酒。  72、喝酒不醉:葛根*1錢,在喝酒前泡一杯開水喝下再喝酒,酒精可解,所以人不會醉。  73、疥瘡(老爛腳):豆腐渣炒熱,敷患處,用布包好,日換一次,可治癒爛腳久不收口。  74、淋巴結核:田螺殼炒黃研成粉,用芝麻油調勻敷患處,日換一次,連用7-10天。  75、長壽保健藥酒:磁石、何首烏*、大棗、核桃、枸杞*各一兩,浸白酒或黃酒二斤,兩天后按常日酒量吃此酒,如常飲能使老人面部紅潤,增強抗病力,有延遲衰老功效。四、皮膚科  76、皮膚癢:鮮韭菜、淘米水,按1:10重量配好,先泡二小時再連韭菜一起燒開,去韭菜用水洗癢處或洗澡,一次見效,洗後勿用清水過身,一日一次,連洗三天永不再癢。  77、牛皮癬、頑癬(銀屑病):側柏葉*、蘇葉*、各200克,蒺藜*40克,共研粗末,裝紗布袋內,用水6斤沸煮後小火煮30分鐘,塗洗患處,日3次。  78、神經性皮炎(或過敏、或季節性發生):老豆腐三、四兩炒焦,用芝麻油調勻塗患處,一日3次,三、四天有特效。  79、濕疹(皮膚起紅點、水泡、發癢):用綠豆3兩炒焦研成粉,用醋調勻塗患處,一日二次,連塗一星期可根治。忌花椒、胡椒。  80、風疹塊、痱子:鮮韭菜汁每天塗患處,一次即明顯見效,一日三次,2-3天即愈。  81、白癜風:烏梅*30-50克浸泡在95%酒精100毫升中,2周後過濾再加二甲亞礬*5毫升,每日擦患處3次,每次用力擦5分鐘。  82、手氣、腳氣:生大蒜頭兩隻,去皮放入半斤醋內泡3天,再用大蒜頭擦患處,每日3次。連用7-10日,有消炎和殺死細菌之特效。  83、手汗、腳汗太多:明礬*5錢、熱水2斤,一起溶化浸手腳、一次10分鐘、浸後讓其自然涼幹,一日一次,5天后手腳汗正常。  84、手足開裂、粗糙:生豬油二兩,加白糖1錢。搗勻擦手腳,一日2-3次。一般7天克愈,再擦幾天以後永不復發。  85、凍瘡未破:尖頭辣椒5錢,白酒或酒精半斤一起放入瓶內浸3天后,在凍瘡初起,皮膚紅腫發熱時塗患處,一日五次,有特效,連用十天至半月痊癒除根,來年永不再發。  86、凍瘡已破:陳舊棉花(越陳舊越好)燒成灰,用麻油調勻塗患處,一日三次。  87、鵝掌風、灰指甲:醋1斤熬至半斤,加入去皮大蒜頭一隻,二日後用醋每天浸手二次,一次10分鐘,浸後再用清水洗淨,7天即可。  88、瘡、疔、癤:用生土豆搗爛,塗患處用布包好,日換一次,一般5天即可。  89、雞眼、侯子:先將患處外部老皮消去,再塗上清涼油,用香煙火熏烤,至疼時稍堅持後拿掉煙火,一日二次,5天可脫落不發。  90、燙傷:可選用蛋清、白糖水、醋、蜂蜜、在燙傷時馬上塗傷處,就不會起泡又易好。  91、流火、丹毒(多患於下肢、皮膚紅、腫、熱痛並伴有寒戰、高熱、頭痛):用鮮絲瓜葉汁拌金黃散*成糊狀,外塗患處,內服三妙丸*中成藥有奇效。  92、蚊蟲咬傷(紅腫、癢):可選用大蒜、生薑擦或用醋、牙膏、鹽水、香煙灰加水調勻塗,均可立即見效止癢、解毒消腫。五、婦科、男性科  93、婦女白帶(白帶多、有異味):生雞蛋一隻,從一頭敲一小洞,將7粒白胡椒裝入蛋內,用紙封好蒸熟,去胡椒吃蛋,每日一隻,連吃一星期,忌吃豬血、綠豆。  94、月經不調(來經提前或推遲均在7天以上):幹藕節半斤,炒黃研成粉,白酒送服,一日三次,一次2錢,服完即可每月來經。  95、血崩(月經量太多):黑木耳3兩,炒幹研成粉,紅塘水送服,一次3錢,一日二次。  96、閉經(少女18歲後和非懷孕婦女二月以上不來月經):茄子切片曬乾,炒黃研成粉。黃酒送服,一日二次,一次5錢,十天可愈。  97、通經(來經時腹痛):用絲瓜筋一次一兩,燒一碗湯服,一日二次,7天痊癒。  98、外陰癢:蔥白連根一兩,花椒10粒,一起煎水一碗,洗陰部,每天二次,共洗3天。  99、產後缺乳:萵苣籽*5錢,煎湯一碗,加白糖一次服下,一日二次,5天后乳汁充足。  100、產前知男女:將孕婦清晨第一次小便滴入兩滴醫用酒精,變紅者為男,無變化為女。  101、女不孕:生雞蛋一隻開一小孔,放入紅花*0.5錢左右,再蒸熟吃蛋,每天一隻,連吃一個月,(要在月經乾淨後開始吃)。  102、子宮、卵巢腫瘤:紅花6克、黑豆30克,水煎服,去紅花食黑豆與湯,日2次。  103、男不育:每天用麻雀一隻,去掉毛和內臟,將菟絲籽*2錢放入麻雀肚內,包好蒸熟後吃麻雀,連用半月,可治男子婚後久不生育。  104、陽痿(男子陽莖不能勃起):磁石(吸鐵石)5錢,公雞****5只,浸白酒一斤,三日後按常日量吃酒,一般需吃半至一月。(磁石可反復使用)。如不吃酒人,每日炒二隻公雞****吃,連吃半月至一月,完全恢復性功能。  105、遺精(睡覺做夢流精):豬腰子一個,切開放入韭菜籽*2錢,用線紮好蒸熟,再切碎加油鹽吃,一日一個,連吃四、五個腰子。  106、早洩(男子在房事時過早****):韭菜籽*半斤炎黃,用黃酒送服,一次2錢,一日三次,服完即痊癒。  107、小腸氣:食鹽半斤炒熱,加入花椒20粒,用布包好,敷患處至鹽涼,一日一次,最好睡前用,連用4、5天有特效。  108、男子性功能減退(不屬於陽痿,只是性功能減弱力不重心,多見於年老體弱者,也有房事過度引起的):活大青蝦或白蝦一兩,白酒1斤、浸5天后按常日酒量吃酒,酒完後將蝦炒吃。連用半月,有補陰壯陽、補充男性激素、增強性機能之功效。  109、前列腺炎:麝香0.5克,白胡椒7粒,研成細末,裝瓶備用。將臍用酒精洗淨,將麝香放入肚臍內,再將胡椒粉蓋在上面,後蓋圓白紙一張,外用膠布貼緊,每隔7-10日換藥1次,10次為1療程。  110、前列腺肥大:冬瓜籽*30克、黑木耳15克、秦皮*15克,水煎服,日2次。六、五官科  111、牙痛(神經性、過敏性、蛀牙痛均可):花椒10粒,白酒一兩,將花椒浸在酒內,十分鐘後用酒口含,幾分鐘即見效,一日2次每次10分鐘,3-4天痊癒。  112、牙周炎、牙齦炎:用一隻雞蛋清加等量白酒攪勻喝一口,含口中,5分鐘後吐掉,一日二次(一日一隻蛋),2-3天消炎止痛。  113、牙出血(經常出血或刷牙引起):花椒10粒,醋三兩,浸2天后口含,一次3分鐘,一日2次,連用5天有特效。  114、電光性紅眼病:用人乳滴入眼內,閉眼10分鐘,一日二次,一次二滴,有特效,忌辣。  115、結膜炎(非電光紅眼病):用綠茶水,每日洗眼3-5次,一般2-3天有消炎抗菌之功效。忌吃酒、辣物。  116、流淚眼、沙眼:幹桑葉*1兩,加一碗水燒開、每日洗眼3-5次,連用一星期。  117、視力衰退(老光、老花、視物不清):白菊花*2錢,枸杞子*2錢,每日用開水泡飲(一劑可泡三遍),連飲半至一月,有清水明目之功效。忌吃辣物、海帶。  118、偷針眼:用縫衣針的針鼻部反復摩擦患處,並稍用力擠壓,每日2-3次,不出二日即可治癒。  119、白內障(晶狀渾濁、使視力下降):白蒺藜*250克,羊肝250克,白糖200克,研為末,每次服15克,日服2次,8周見效。  120、青光眼(眼球內壓力太高,角膜水腫或呈霧狀,視力下降):豬眼一付,加綠豆一兩煮熟,再加油、鹽適量,每日吃一劑,連吃半月,能使眼內輕鬆,眼睛明亮。  121、中耳炎(耳內長期流水、流濃、脹痛):鮮韭菜汁5錢,加入明礬半錢,溶化後滴入耳內,一次1-2滴,一日2次,連用5天。  122、耳鳴、耳聾:當歸*15 錢,黑豆30克,紅塘30克,水煎服,日2次,2周見效。菊花*30克,蘆根*30克,冬瓜皮*30克,水煎服,每日2次,2周見效。  123、蟲入耳:用貓尿一滴,滴入耳內,蟲子會自動出來。(提取貓尿法:用大瓣大蒜頭,去皮擦貓鼻子,貓即撒尿)。  124、口瘡(又叫羊胡瘡,在口內叫口腔潰瘍):醋、蒸餾水等量攪勻,塗患處,一日5次,連用2-3天,可消炎止痛,效果極佳。  125、咽喉痛(咽部乾燥疼痛、有異物感,急、慢性均可):用綠茶葉泡濃茶約2兩水量,加入半兩蜂蜜攪勻,每日分幾次漱喉並慢咽下,每日一劑,連用3-5天,消炎鎮痛,濕潤咽喉,治急、慢性咽喉炎。忌吃煙、酒,一切有刺激性食物。  126、扁桃體炎(嗓子二側發起紅腫、痛、一般多發於著涼後):黑木耳一兩,炒幹研成粉,每次用半調羹粉與蜂蜜調勻口服,一日二次連服5天永不再發(此方在扁桃體炎正在發作時用)  127、聲音啞(咳嗽、講話太多、唱歌、內火大等原因引起的音啞):雞蛋一隻、打入碗內,加醋一條羹、攪勻蒸熟食用,一日一劑,連吃2-3天,聲音響亮。忌辣。  128、口臭:蘆根*(鮮、幹均可)一兩,煎湯一碗加冰糖適量內服,一日一次,早晨空服,連服一星期。清火解毒,治內熱胃火。  129、魚刺卡喉:較輕者用好醋喝一口即可。如果不行,可用鴨口水一調羹喝下,魚刺可自動化掉。(取鴨口水法:用一片生薑,放入鴨嘴內,再將鴨倒吊,鴨即流口水)。  130、鼻炎(包括過敏性、萎縮性和鼻竇炎,有的流膿流水、鼻涕多、有的聞味不靈敏):用黃磚一塊,放火上燒燙,取下,將一調羹醋倒在熱磚上,此時有大量熱氣上冒,患者用鼻聞其熱氣,一日二次,連用7天,消熱、消炎,解毒通竅,治各類鼻炎,有特效。  131、流鼻血:藕節*、蘆根*等量,一起切碎,煎一碗水一次喝下,一日二次,連用5日,清熱止血,永不復發。七 、美容  132、除面部皺紋:鮮黃瓜汁二調羹,加入等量雞蛋清(約一隻蛋)攪勻,每晚睡前先洗臉,再塗抹面部皺紋處,次日晨用溫水洗淨,連用半至一月,能使皮膚逐漸收縮,消除皺紋有特效.   133、皮膚粗黑:靠化妝品增白皮膚,只能一時掩飾,治表不治本,現向你介紹一種治表治本能使皮膚增白而真白的妙方,既簡單又有特效:用白醋\甘油按5:1混合,常擦皮膚(一日二\三次)能使皮膚濕潤,減少黑色素沉積,一月後皮膚即細膩白嫩,潔淨光滑富有彈性,充滿美感。(此方對遺傳黑皮膚均有效).   134、除雀斑:杏仁*5錢,研成細粉,用雞蛋清調勻,每晚睡前塗面部,次日清晨用溫水洗去,一日一次,10-15日顯效,以後不發.   135、黃褐班\蝴蝶斑:冬瓜汁\白醋等量,調勻塗面部,一日2-3次,塗後過10分鐘洗去.連用半月即可除淨.   136、除面部色素斑:鮮番茄汁\蜂蜜,按5:1混合,塗面部,過10分鐘後洗淨,連用10-15日,能使黑色素分解,皮膚變白紅潤.   137、除粉刺(酒刺\青春豆\座瘡):鮮黃瓜汁\白醋等量調勻,先用熱水洗臉後再塗臉,一日三次,塗後過10分鐘用溫水洗去,連用半月可愈,以後不老.   138、除黑痣:花生仁燒焦搗碎,用酒精調勻,塗痣上,每晚睡前塗上並包好,次日晨洗去,連用半月可除,(大痣需塗一月).   139、脫髮\頭屑\頭癢:每次用桑樹根皮*4錢,水二斤,燒開洗頭,一日一次,洗後勿用清水過頭連用5天,能促進頭皮血液迴圈,有固發作用,並治頭屑\頭癢,可再生髮.   140、斑禿\禿頂:按134條使用,並用老薑片每日擦頭皮3-5次,與134條同用半月,以後不出一兩月便會重新長出一頭濃發.   141、頭髮增亮:啤酒\醋按2:1混合.每日用毛巾吸濕再塗頭髮一次,連用半月.   142、白髮變黑:何首烏*\黑芝麻各三兩,一起炒幹研碎,用白糖水調服,每次3錢,一日一次,連服半月,可補腎健發.忌蠶豆.   143、減肥:幹荷葉*\幹冬瓜皮*按1:2配好,每日用一兩泡一斤左右熱水喝,有去厚膩\刮油手之功效,忌肥肉.   144、瘦人增胖:雞蛋二隻,打在碗內,加生番茄汁一調羹和適量白糖,用等量開水沖成半熟食用,每日一次,早晨空服(也可吃稀黃荷包蛋)連吃一月,以後會逐漸變胖.   145、牙變白:用食鹽\小蘇打等量,加入調成牙膏狀,每日刷牙一次,3-4天可除牙齒表層所有色斑,使牙齒潔白.   146、除汗毛\鬍鬚(多毛症):舊電池粉\堿粉等量,用醫用酒精調勻,過5分鐘即可自動洗去,一日一次,5-7天后汗毛\鬍鬚即可自動脫落,以後不會再發,此方對皮膚無過敏,無刺激,無任何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