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信号取反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我用LM324组成反向器,VCC=5v,GND=0,Ui小信号通过R加之Negative输入端,POSITIVE输入端直接接地,输出端通过R(另一个)反馈至NEGATIVE端,构成反相器,用示波器观察输入输出,发现根本不取反,请问如何解决呢?
事关竞赛成败,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电源是单极性电源,正输入端应加Vcc/2的偏置,或把电源该为双极性电源,即正负VCC输入,然后再调电路

楼主:
我们自控协会尚无法获得double power supply,请问第一种方法即偏置应该如何加呢?能给出具体接法吗?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小信号本身有没有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小信号本身有没有直流分量?

Ui为1mv,500HZ的正弦波,没有直流分量啊,怎么办呢?

对了,我想到一个办法,将两节干电池串联,正端接地,负端接LM324的GND端,VCC仍然=5V,这样可以做到DOUBLE POWER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楼主(2012-03-31):
回复 网友B:

时隔五年再看版主当年的回复,真是感慨万千啊。我还是走上了 ANALOG IC 的路

网友:
偏置的方法是可以的,这是电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