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5 + ISE10.1 时BlockRam仿真怎么看不了数据

楼主(2009-05-06):
最近装了Modelsim6.5 + ISE10.1,以前用Modelsim6.1f + ISE 9.2时,BlockRam仿真时有个 register类型的mem变量,可以查看blockram里的数据,现在怎么看不到register类型的变量了,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么

网友:
没碰到过,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些阿

网友(2009-06-19):
应该要重新
compile library

楼主(2009-08-12):
库都是更新软件后重新编译的

网友:
准备学学习,看哈

网友:
ModelSim里面二维数组的波形是看不了的,看到都是不定态。新的版本不知到是否还是不支持。
NC可看。

网友:
1

波形里面看不到,但是memory的数据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也可以导出的,(我的modelsim版本是6.4)

网友:
没遇到,学习一下

网友(2009-12-22):
不知道是不是modelsim.ini里面的voptflow = 1导致的?

1# wuliao311

网友:
you should be able to modified it with tcl script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2012-11-04):
56
34
we
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