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各个引脚的默认电平是多少啊?

楼主(2009-05-06):
FPGA上电后,各个引脚的默认电平是多少啊?在Quartus II 哪里可以看到啊?

网友:
在设计的配置里可以设置

网友:
看Alteara的例子

Table 10. MAX 3000A Device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Max Unit
VCCINT Supply voltage for internal logic and
input buffers
(10) 3.0 3.6 V
VCCIO Supply voltage for output drivers,
3.3–V operation
3.0 3.6 V
Supply voltage for output drivers,
2.5–V operation
2.3 2.7 V
VCCISP Supply voltage during ISP 3.0 3.6 V
VI Input voltage (3) –0.5 5.75 V
VO Output voltage 0 VCCIO V

网友:
约束文件中也可以加的吧

网友:
约束中的选择的管脚有对应的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