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Quartus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我要设计一个9600HZ的分频器,不知道Quartus里那个板的初始时钟频率是6MHZ或者6的倍数呢

网友:
不明白

不明白,初始频率是指啥?
分频可以使用片内的PLL

网友:
That is based on what your crystal oscillator is.
Actually 50MHz or 25MHz.
You must decide mul and div num to get what freq you want.

网友:
开发板不熟,主要还是跟外部晶振有关系吧,就算不是6的倍数,也能用内部pll锁出6m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