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line regulation问题

楼主(2009-05-06):
请问各位达人是什么原因。
现象如下:
空载时,line regulation很好,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基本保持不变。
但在有负载时,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有大概20mv的变化。

网友:
LDO负载越重,DC gain越小,而line regulation和DC gain相关,
很可能是pass PMOS size不够大,造成重负载时DC gain不够大造成的。

楼主:
ldo最大可驱动200mA,测试是采用10mA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