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cs coverage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用vcs做code coverage分析时,只想对其中一部分模块进行coverage分析,想通过 -cm_hier  确定需要要做coverage的范围,可不知道 -cm_hier 到底怎么用
它的config_file应该怎么写呢?
请各位大侠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用 vcs -cm_pp -cm_dir mydir -cm_hier cfg_file
cfg_file 是个单独的文件,在里面写入你要coverage的模块,如:
+tree cpu_top.ram_unit level number   注:level number有 0 1 2 三个参数,具体看文档吧,一般选0
+module
+filelist
+...

网友(2010-01-29):
thank you descripts it clearly.

网友(2010-06-11):
高手高手!!!!

网友(2010-10-11):
good for me. thank 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