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09-05-06):
程序:
ypcm=zeros(1,length(x1));
for j=1:length(x1)
   for i=6:-1:0
      ypcm(j,1)=ypcm(j,1)+ypcm(j,8-i)*2^i;
   end;
      if x1(j,1)==1
      ypcm(j)=ypcm(j)/128;
   else
      ypcm(j)=-ypcm(j)/128;
   end;

end;

运行后
??? Index exceeds matrix dimensions.
Error in ==> F:\pcm编码111\Untitled.m
On line 231  ==>       ypcm(j,1)=ypcm(j,1)+ypcm(j,8-i)*2^i;

网友:
ypcm(j,1)=ypcm(j,1)+ypcm(j,8-i)*2^i;
When j>1, this error will occur.

网友:
有点意思 呵呵

网友:
你的ypcm是1行length(x1)列矩阵,
“ypcm(j,1)=ypcm(j,1)+ypcm(j,8-i)*2^i
j>1时当然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