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摆率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5-06):
如题,运放是一个单端的两级运放,第一级采用的是套筒式的共源共栅结构,第二级就是简单的共源放大。仿真的办法就是将运放接成了跟随器的形式,然后在同相输入端加在共模电压左右的一个1V的跳变电压,进行瞬态仿真。可是我发现在输入电压跳变的同时,尾部电流源也跳变了,而且变化很大,导致摆率较小。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电流源有小的变化是可能的,但是大的变化就比较奇怪了,谁能分析一下原因,并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法,谢谢!

网友:
增益太小了吧

楼主:
增益应该够了吧,100多dB呢

网友(2010-11-24):
建议检查跳变前后各器件的工作状态。

网友(2025-05-1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