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控制器

楼主(2009-05-07):
QuartusII中使用SOPC Buider可以调用SDRAM Controler,
如果不用SOPC Buider,SDRAM Controler就不可用,只有DDR的接口。
请问通常情况下SDRAM控制器一般需要自己用verilog实现还是使用IP core

网友:
两者都可以,上网上搜下SDRAM的控制模块,很多

这样就可以不用SOPC Bui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