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各位坛友好!最近我在cadence上添加了XX的工艺库,是这样添加的:就在启动icfb的目录下的cds.lib中define了工艺库的路径,不知这样做是否有问题。这样做下来用该库的期件时,model name那一栏是灰色的,也就是不能改模型名。

楼主:
哎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我现在只能从analoglib里调用mos管 然后用XX库里的model,按道理也可以调用xx库里的mos管的啊。做模拟IC还行,做RFIC就不能用analoglib里的器件了。。。。。。

网友:
take your questions to the website,some professional men can answer you.
www.edaboard.com

楼主:
3Q  i will do it

网友(2009-06-15):
在cds.lib中添加库是没问题的,只是你要改model name就得改cell 的CDF参数中的model name,在CIW中-》Tools->CDF改,可以试试

网友(2010-05-04):
我也不知道,呵呵。

网友(2012-10-28):
我也在纠结啊···

网友:
试一下用pdkinstall.pl安装,看可不可以

网友(2013-05-19):
长知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