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源后面接运放提高性能的原理

楼主(2009-05-07):
在很多情况下,在bandgap后面会接运放做一个负反馈,实现稳压器或电流稳压器,据说可以提高基准原的性能,我不是很理解,从bandgap出来的电压很稳定,不管是随电源电压变化或是随温度变化都很小,但是加上运放负反馈后出来的电压就没那么稳定,如果说要求的输出稳定电压不在1.2V左右,这么用还可以理解,如果要求的输出电压就在1.2V左右,这么用有什么必要,哪方面提高了基准原的性能,请版里的大牛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提高驱动能力,运放驱动容性负载

楼主:
有道理,还有其他的吗?大家都来探讨一下啊

网友A:
通常的BGR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但是没有电流驱动能力。
你所说的运放负反馈电路即通常的LDO电路。作为为后级noise-sensitive电路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BGR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但是没有电流驱动能力。你所说的运放负反馈电路即通常的LDO电路。作为为后级noise-sensitive电路的电源。

  一般用来做电流驱动的!

网友(2009-12-30):
我个人觉得有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提高驱动能力,同时减少后级电路对基准电压的干扰。二是电平转换,很多时候需要的基准电压不是1.25V。

网友:
同意这位的观点

7# zhaoguolll

网友:
主要是提高驱动能力,保证稳定性

网友(2022-03-11):
电压模是不能直接驱动负载的得加个运放当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