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输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各位大侠,有个关于LDO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对于CAP-LESS的LDO,如果我们增加外部的输出电容以提升暂态响应,但是如果增大外部电容的话,会否使LDO得P2(负载极点)低频而导致系统不稳定?
感谢各位大侠给小弟答疑解惑啦。

网友:
我觉得会

网友:
LDO需要补偿啊

楼主:
楼上大侠,我说的是CAP-LESS的LDO呀,对于这种LDO,我们需要不需要增加外部大电容?如果负载时容性负载怎么办?

网友:
你说的问题的确是个trade-off.
对于大的输出负载电容,output voltage variation during the load transient会得到改善,但是同时,因为non-dominant pole一般与gml/Cl成正比,需要补偿好的话,不可避免的需要消耗更大的静态电流
所以,在一般的研究中,一些advanced compensation topologies被应用,如
K N Leung, et al,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JSSC'2003
S K Lau, et al,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With Q-Reduction, JSSC'2007
LZ可以找这些文章来读一读。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惑,我找些文章看看再和大家探讨。

网友(2009-11-25):
是啊,我也刚明白 像DFC等补偿原理 都是基于LDO输出级点为次级点的
而off-chip的输出电容则为uf级,为主极点,不能用miller电容等补偿方式。

网友A:
肯定会这样的,CAPLESS的LDO的负载极点为非主极点,增加电容值会使此极点向低频移动而逐渐接近低频处的主极点,从而不稳定。

网友:
确实看看有没有引入一个零点的可能!!

网友:
capless的比较难做,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0-04-12):
要看LDO的运用,如果精度很高,capless的就很难做,如果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那么高,capless也很容易实现,只要补偿得当。

网友(2010-08-10):
如果负载级成了次级极点,该如何补偿??

网友:
像DFC等补偿原理 都是基于LDO输出级点为次级点

网友:
你阶越给多大
如果太大有可能电路不在AC sim 所给的区间

网友B(2023-03-10):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这样的,CAPLESS的LDO的负载极点为非主极点,增加电容值会使此极点向低频移动而逐渐接近低频处的主极 ...

你好。我现在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LDO是capless的,但是测试时负载端加入了uF级别电容,测试的电压比没有uF电容的测得值高不少。仿真中加入这个大电容,确实会引起环路裕度下降(20°左右),而且输出电压偏高的情况。这个偏高的电压是因为LDO输出建立时间太长引起的? 输出震荡,但是幅度有限?(大电容稳压,震荡频率很大?)

理论上,即使输出次级点在大电容的负载下变成了主机点,导致带宽减小,增加了稳定时间,但不至于影响LDO内部DC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LDO是capless的,但是测试时负载端加入了uF级别电容,测试的电压比没有 ...

外部加了uF大电容后通常会变为主极点在外部,或者与原内部主极点接近,一般内部主极点的情况是用cascode结构产生大电阻,再加密勒补偿结构电容形成的,有可能会与外部加了大电容的极点接近。外部加了大电容后,如果交流稳定性没有问题,那么DC工作点或者稳态输出电压应该不会变化,除非交流不稳定了,可以尝试把外部电容逐渐减小到几百nF、几十nF、几nF或继续加更大来调试一下,看看输出有否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加了uF大电容后通常会变为主极点在外部,或者与原内部主极点接近,一般内部主极点的情况是用cascode ...

在外挂1uF的情况下,电路仿真,系统虽然相位裕度只有20°左右,但还是稳定的。况且我这时我只是通过testpad测量电压,芯片内部有一个300K的时钟挂在这个LDO的输出电压上,此时测得的电压会偏高。这是不是因为这个300K时钟引入了交流变量,导致了输出电压的不准?  我试过根据不同延迟采样LDO输出电压,几乎是同一个值。  您的解答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LDO输出电压测量值和不外挂电容测得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