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啊 就是VCO(LC/RING)仿真的时候,起振激励方式有哪几种啊?

楼主(2009-05-07):
请教一个问题啊 就是VCO(LC/RING)仿真的时候,起振激励方式有哪几种啊? 我发现不加激励 有些电路不会振荡;有些差分Ring VCO,加不同的扰动激励,有可能会出现微弱的共模振荡,而正常的差分震荡却不会出现。

网友:
可以加电流脉冲激励,或者在transient 里面设置maxstep, 比如10ps,就可以震荡起来

网友:
电流脉冲激励怎么加?
电源作为PWL启动也可以。

网友A:
给一个短暂的电流激励或设置初始电压值,感觉仿真器有点傻,刚开始认为电路是平衡的,所以震荡不起来。只有破坏这种平衡才能起震!

楼主:
有些激励方式 容易振 有些不容 也不知道哪个更贴近现实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短暂的电流激励或设置初始电压值,感觉仿真器有点傻,刚开始认为电路是平衡的,所以震荡不起来。只有破坏这种平衡才能起震!

网友(2010-04-28):
受教了。我一直都没弄清楚这个该怎么起振!

网友:
顶~~~我也是这么发现的

网友(2010-06-02):
设初值挺好的,或者VDD采用VPWL也行。

网友(2010-09-25):
时间设置多少、、、一般

网友(2011-03-24):
10ps是根据什么设的啊?

网友:
加个脉冲电流啊

网友B(2012-08-24):
Set initial value can be problematic, since VCO may not have enough gain to build up the initial condition itself.

网友(2013-01-08):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为什么vco仿真时要加激励呀?还有vco是一开始就达到振荡频率么还是从低频到高频的一个渐变过程

网友C(2014-09-01):
回复 网友D:

VCO的起振快慢受到环路增益的影响,环路增益大起振快,反之则慢。之所以仿真时加入额外的激励源,VCO会将这个大的激励在环路中放大,从而VCO更快起振,节约仿真时间,而不是让VCO自己将电路底噪慢慢放大达到稳定状态。前仿真时,VCO的环路增益相对较大,起振比较容易,但是加不加激励在后仿真就体现出较大差异,可能要很久才能起振,可是后仿真本来就慢,仿真时间被大大增加。注意:加入的激励源不能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在LC VCO中通常在Tank的差分断加入电流激励就可以实现加快起振的目的。

关于VCO的起振,最好仿真下环路增益,如果环路增益只比1大一点,前仿真能起振,但是后仿真就有很大风险了。
设置仿真maxstep,是为了让仿真更加精细,否则往往因为较大的maxstep而看不到振荡波形误以为设计不当。比如5G的VCO,他的周期是0.2ns,那么maxstep比这个设置的更小些,才能将VCO的波形输出。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B:
Set initial value can be problematic, since VCO may not have enough gain to build up the initial con ...

can you tell me how to set the intial condi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VCO的起振快慢受到环路增益的影响,环路增益大起振快,反之则慢。之所以仿真时加入 ...

你好,请问在电流源激励怎么设置比较合适呢?环路增益一般要到多少才能够保证制作出来的芯片能够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