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诸位,谁那里有sigma delta调制器用的积分器电路??

楼主(2009-05-07):
请问诸位,谁那里有sigma delta调制器用的积分器电路??所有结构的开关电容(SC)积分器的电路,可否传一份到网站上来, :victory: ,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很多高级模拟集成电路书籍,有连续的和数字的都有,还有,你可以去下些paper,里面就有很多sigma delta的例子!

网友:
經典

[經典]The design of sigma-delta modulatio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pdf (1.12 MB , 下载次数: 534 )

楼主:
谢谢你~~

还有个问题,在不知道时序的情况下,怎么去辨别lowpass sigma delta AD中的积分器,与bandpass sigma delta AD中的谐振器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是做反向啊?
bandpass 的resonator 一般会有输出到输入的反馈

楼主:
恩,谁那有IEEE的文章,可以上传上来,我下载啊~~~麻烦啦~~
这几篇文章:
[0]T. Salo, S. Lindfors K. Halonen. “80MHz bandpass deltasigmamodulator using switched-capacitor resonator structure”,
pp.887-878, Electronics Letters, 2001

[1] A. Hairapetian. “A 81-MHz IF Receiver in CMOS”, IEEE J.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1, No. 12, pp.1981-1986, Dec.
1996.

[2] Chon-In Lao, Seng-Pan U and R.P. Martins. “Bandpass sigma-delta modulator SIMULINK® non-idealities model ”,
to be appeared.

[3] G. Palmisano and F. Montecchi, “Simplified pseudo-Npath cells for z to –zN transformed SC active filters”, IEEE
Trans. on Circ. and Syst., vol. 36, pp. 461-463, Mar.1989.

[4] F. Francesconi, G. Caiulo, V. Liberali, and F. Maloberti,“A 30-mW 10.7-MHz pseudo-N-path sigma-delta bandpass
modulator”, in 1996 Symp. on VLSI Circ. Dig. of Tech. Pap., Honolulu, HI, USA, pp. 60-61, June 1996.

[5] A. K. Ong and B. A. Wooley, “A two-path bandpass SD modulator for digital IF extraction at 20MHz”, IEEE Int.
Solid-State Circ. Conf. Digest, San Francisco, CA,pp. 212-213, Feb. 1997.

[6] F. W. Singor and M. Snelgrove, “10.7 MHz bandpass delta-sigma A/D modulators”, in Proc. IEEE Custom Integr.
Circ. Conf., San Diego, CA, pp. 163-166, May 1994

[7] L. Longo and B.-R. Horng, “A 15b 30kHz bandpass sigma-delta modulator”, IEEE Int. Solid-State Circ. Conf.
Digest, San Francisco, CA, pp. 226-227, Feb. 1993.

[8] R. Schreier and M. Snelgrove, “Bandpass sigma-delta modulation”, Electronic Letters, vol. 25, pp. 1560-1561,
Nov. 1989.

[9] H.-J. Dressler, “Interpolative bandpass-A/D-conversion”,Signal Processing, vol. 22, pp. 139-151, 1991.

谢谢诸位兄弟的帮忙~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麻烦的......

网友(2010-01-15):
就需要经典

网友(2011-02-21):
hh   bucuo de ziliao

网友(2011-05-12):
回复 网友A:

    看看看看

网友:
晕,还以为是本书呢

网友(2012-06-18):
都是经典论文啊~~多谢各位~

网友(2014-08-19):
回复 网友B:

    目前,遇到了同样的困扰——对于积分器integrator和谐振器resonator,在用开关电容电路实现上,有什么不同呢?
    是体现在时序上吗?或者其他?
多谢!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2015-03-06):
sigma delta调制器用的积分器电路

网友(2017-11-24):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04-15):
I need it t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