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 和modelsim联合的问题(后仿的烦恼)

楼主(2009-05-07):
我先用DC导出的.v文件和.sdf文件在modelsim里(在modelsim里加了smic库)仿真通过。
但是我用encounter导出.v文件和.sdf文件在modelsim里(在modelsim里加了smic库)仿真时却报一下错误

* Errorvsim-3033)/home/cwg/v_ok_4_11/EN_source/scalable_FFT1.v(14614):Instantiation of'ANTENNA'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t_scalable_FFT/SF/SF_16/F8/F4/S2/MB/CM
#         Searched libraries:
#             /home/cwg/smic/smic
#             work
# Error loading design
# Load canceled

我觉得应该是在modelsim里除了加smic的库之外还得加个里面含有ANTENNA信息的库,但是我却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加含有ANTENNA信息的库?

encounter 在解决antenna violation时一般是通过跳线和增加二极管来实现,那么这样的话encounter导出的.v文件里的antenna对应的sdf文件的应该有延时信息.
我看了一下encounter 导出sdf里的antenna也确实有延时信息。
但是像网上有大侠说的写antenna 的lib,编译后和smic的库一起加进去仿真就行了。antenna的lib如下:
module ANTENNA (A);
input A;
endmodule
在这里面没有包含antenna的延时信息撒
为什么楼上要这样写呢?
还有如果不是的话后端仿真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高深咯
来人回答吧

网友:
高深的东西的

网友:
风格方法防范方法防范方法发放方式的

我没有这样用过 ,不会做。路过

网友:
没有钱  关一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