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请问熟悉功放电路的高手,对于输入信号为差分音频信号的集成功放,可以将差分输入端一端接单端输入音频,一端接地吗?
有用过TPA2000D2的吗?可以提供一下电路吗?谢谢!

网友:
Sure.
Just amp rate will half.

楼主:
帮忙看一下我的原理图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可以是可以,就是动态范围可能受影响

楼主:
楼上说的动态范围是有失真吗?可是现在是没有声音,想问问是功放电路的问题还是喇叭选择的问题?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