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09-05-07):
请教CMOS运放的静态工作点怎么设计?感觉书上都没讲,如果按ALLEN书上设计的方法算出来的结果静态工作点不对啊。比如5V的电源电压,想设置输出静态点为2。5V,该怎么计算宽长比?很容易就过大或过小的

楼主:
高手请赐教啊!!!!!

网友:
  开环下的静态工作点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开环下设计指标也只用共模范围来定。

楼主:
那就 是 靠调出来的 ?但是 为了 使得输出工作点 正常的话又会使得其他的比如电流啊的跟设计的不一样 了啊,怎么解决?还有闭环要是接成单位增益的话静态工作点不对该怎么设?(开环正常)  诚谢!!

网友:
开环下的静态工作点是没有办法稳定

网友:
  开环状态下的静态工作点没法稳定,这个你可以参考allen书籍有关反向器的分析,要知道,输出点的工作点变化范围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