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斩波运放斩波频率及过滤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电路图如示,1。请教该电路的斩波频率应该如何选择
                    2。仿真时输入为正弦情况下,输出为正弦的包弦信号,我在几篇论文中看到可以利用调整一,二级放大之间的MILLER电容来实行滤波,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实行,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2-04-07):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5-30):
其实就是把调节第一级的极点,从而起到LPF的作用

网友:
问问题的图片还需要花钱?什么道理啊?

网友:
电路图我不清楚,但是加了chopper之后输出就是携带了chopper频率的,后期处理一般需要将高频滤掉。如果你取的频率很低,那么滤波器的带宽需要比较低,电容比较大。

网友(2014-08-13):
同问,坐等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