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总线下挂状态寄存器

楼主(2009-05-07):
我现在要用fpga做一个状态寄存器,状态寄存器的改变是靠下挂设备的clk来同步的,而我总线来读取时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时钟频率,请问这样做合适吗?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想改的话,可以用双口RAM吧

网友:
看你两个时钟那个快了。总线快的话总能才到状态寄存器的值,如果慢的话就可能有问题。建议你做个简单的握手。
设备写好状态寄存器以后,设个标志位,在标志位有效期间寄存器的值保持不变。总线发现标志位有效后读取状态寄存器,正确读取后,总线回应一个信号,设备收到后就可以使标志位无效,然后更改状态寄存器值。
请高手再说说

网友:
同意楼上,下挂设备的状态变化速度不能高于总线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