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艺文件定的电源电压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楼主(2009-05-08):
比如simc 或者tsmc 的0.18um CMOS工艺,有1.8v的nMOS pMOS,还有3.3v的,请问这个1.8v是指栅、漏、源三个端子中任两个之间的电压不能超过1.8v吗?还是栅、漏、源、地中任两点电压不能超过1.8v呢?  希望有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simc 或者tsmc 的0.18um CMOS工艺,有1.8v的nMOS pMOS,还有3.3v的,请问这个1.8v是指栅、漏、源三个端子中任两个之间的电压不能超过1.8v吗?还是栅、漏、源、地中任两点电压不能超过1.8v呢?  希望有大虾可以指点 ...

1.8V和3.3V分别指两种类型的器件。1.8V指VDD工作在1.8V以下,mix-mode工艺还支持1.8V以下准确的器件模型。

楼主:
那我用1.8v的nmos管子,电源电压3.3v,但是使vds,vgs的电压都没有超过1.8v可以吗?

网友:
tricky question.In principle, it's ok for nmos, but you need to check the transient state to ensure no voltage exceeds 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和3.3V分别指两种类型的器件。1.8V指VDD工作在1.8V以下,mix-mode工艺还支持1.8V以下准确的器件模型。

我怎么问我师兄说是1.8,3.3是典型工作电压啊,也就是说他可以工作在其他电压的吧,怎么是“1.8以下”呢??
什么叫准确的器件模型?

网友(2013-12-10):
大牛门来搞搞,1.8V是指Vdd的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