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倍数chargepump

楼主(2009-05-08):
有没有谁做过可变倍数的charge pump?
比如电源电压高的时候,选5X
电源电压低的时候,自动选4X?

网友(2013-06-14):
做个选择器呗

网友:
做个vcc采样呗 比较器控制输出

网友:
問題是如何切的順??

x2 -> x3  -> x4  ..

切越多段時效率應該會更好吧.

网友(2019-01-16):
看到,随手贴上吧:
On-chip High-Voltage Generator design On-chip High-Voltage Generator design.pdf (7.01 MB , 下载次数: 45 )

P106有两种方法,随手贴一个吧

还有些别的方法
整体思路就是尽量在低压域的时钟上面动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