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08):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an't compile project with SignalTap II instance "sld_signaltap:auto_signaltap_0" in unsupported SignalTap II IP version 5.  Current SignalTap II IP version is 6.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怎样解决啊?

网友:
建议换个高版本的QuartusII软件,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我的源程序在QuartusII 7.1中可以编译成功,但是在8.1中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Error: Can't compile project with SignalTap II instance "sld_signaltap:auto_signaltap_0" in unsupported SignalTap II IP version 5.  Current SignalTap II IP version is 6.

你的instance "sld_signaltap:auto_signaltap_0"是SignalTap II IP version 5.0版的,而你的软件是SignalTap II IP version 6.0版,所以不支持SignalTap II IP version 5.0版的,换句话说,你的版本号高了

网友:
上面几位说的有道理,估计是版本问题

网友(2010-04-25):
5楼的太荒谬了吧!SignalTap II不是向下兼容吗?怎么会版本太高编译不了呢?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把整个工程重建一次,然后编译试试!我刚刚试过了!
那个工程是我之前在6.0版本编译成功,并且仿真后保存的。现在装了9.1版本的!在9.1版本打开原有工程后,发现语法编译没错,整体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我怀疑破解不成功,重新安装软件然后找来了艾米工作室亮哥发表的破解器!重新生成了一个license.dat文件,发现这个文件跟以前的很多不一样!里面多了很多pack。进入软件后在tool那里重新设置license setup,发现licensed AMPP/MegaCore function窗口多了很多Vendor。我估计这次破解成功了!
然后重新把那个工程编译一下,结果还是不行!同样出现这样的错误!
我再一次把VHDL代码拷贝后,在9.1版本用同样的代码建立工程,编译后发现没有出错,而且仿真也通过

我估计是以前版本建立的工程别的版本是编译不了的!猜猜而已,具体怎样我也不懂

网友(2011-07-23):
使用高版本打开工程中的 stp文件 然后会提示是否升级 升级后保存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