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路径的延迟怎么得到呢?

楼主(2009-05-08):
先综合,在布线,然后PT?综合时约束怎么加呢?优先延迟怎么加?

网友:
工具帮算的吧

网友(2009-11-15):
通过DC加的,可图像可命令的

网友:
首先在做之前你心里就应该有个大致的看法,就静那一块是关键的,工具跑完看报告

楼主:
是这样的,有时候我直接用report_timing命令,后面不加参数,结果有时就只报出来,从clk到Q端的时间。
我看一些人写tcl里面就是只写了report_timing就可以了,所以有些糊涂

网友:
在DC里面没有设置wireload model的时候report_timing是忽略net delay的;
想要有net delay,如果P&R已经做完了,可以把从Layout里面提取的RC参数反标到网表里面;如果还没有做P&R,又一定想预估net delay的效果,那就要设置wire load model,让DC根据wireload model里面的值用AWE或者elmore model把net delay计算出来。

网友:
还是没有个很明确的解决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