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出现的问题:specture报错:

楼主(2009-05-08):
cadence仿真出现的问题:specture报错:
Command line:
    /student2/s117-1/IC5141USR4/tools.sun4v/spectre/bin/32bit/spectre  \
        -env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7025_2 -format sst2 -raw ../psf +lqtimeout  \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7226
Loading /student2/s117-1/IC5141USR4/tools.sun4v/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student2/s117-1/IC5141USR4/tools.sun4v/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student2/s117-1/IC5141USR4/tools.sun4v/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student2/s117-1/IC5141USR4/tools.sun4v/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student2/s117-1/IC5141USR4/tools.sun4v/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_USR4.081106 -- 11 Aug 2006).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root at 9:13:30 PM, Fri May 8, 2009.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62: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62: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3t',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73: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73: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2p0',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84: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84: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2p0_3t',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94: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594: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mis',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10: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10: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3t_mis',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23: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23: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2p0_mis',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36: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36: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mimcap_2p0_3t_mis', during circuit read-in.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47: Unknown parameter
        name `leng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l'.
    "/student2/s117-6/tsmc/models/spectre/rf018.scs" 19647: Unknown parameter
        name `width' used to initialize parameter `w'.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在该电路中存在MOS,电阻,电容,三极管,在set up ->modle libraries->y 中我设置好了电阻,MOS,三极管,可以仿真,但一旦加入电容库,就对长、宽
不识别,我仔细看了一下库文件,库文件应该没错,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晚辈,提出任何建议在这里我都谢谢你了。(台积电的PDK)

网友:
我们当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记得看model文件中写的文件版本是spetre6.
后来解决办法就是将model文件修改了,将里面的几条w=w以及l=l修改成了w=1和l=1(好像是这样,时间有点长了,忘记如何修改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我吧修改后的文件发给你。这样修改之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流片测试已经通过了

楼主:
谢谢大侠。

谢谢你,太谢谢了,导师就一直让我看文档,我就觉得库里的参数有问题,谢谢大侠。不知能不能将修改后的文档发给我,小弟万分感谢,
Email:
gengjingbin@126.com
再次谢谢你。

网友(2009-06-15):
真的是参数格式问题吗?

网友(2011-01-09):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版本的问题还是就是要修改的?

网友:
库的版本跟软件不兼容?

网友:
只有电容器件报错,可能需要修改库文件中电容宽长的格式。。

网友(2012-05-12):
你的工艺参数文件的section那里设置错误了,你把模型库文件打开,看里面的具体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这个帖子里的问题。帮忙看一下啊,具体在http://bbs.eetop.cn/thread-335505-1-1.html

网友:
电容的模型是不是填错了。

网友(2019-01-07):
回复 网友A:

      tsmc18修改过的rf018.scs模型文件现在还能共享吗,如果可以的话,邮箱是754706186@qq.com。十分感谢

网友:
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