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nm UMC CMOS MIM 电容 layout 的连接

楼主(2009-05-08):
各位设计高手,

    小弟最近使用 UMC 90nm CMOS 工艺进行电路设计,版图基本上已经完成,但是最后一步的时候遇到了麻烦,DRC 检测的时候, 总是说电容还有PAD与金属线连接有问题。 "All Cu-Metal layers METAL_m (which are not the UM (upper metal) layer) are also recommended to avoid touching MIMBP (bottom plate of MIM Capacitor)". PAD 连接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在UMC0.18um的工艺中,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个电容版图模型就做的比较好。我觉得主要是UMC90nm的版图把电容包得太严实了。有很多层的metal "dum", 也不清楚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请问哪位高手用过这个库画过版图,希望能指导一下,感激不尽啊,现在就这个问题,一直在误工啊。

楼主:
这里再补充一下,LVS是可以通过的,很奇怪,但是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由于DRC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寄生参数提不出来。

网友:
那个是说, MIMBP 上面不能有任何metal的

网友:
那个是说, MIMBP 上面不能有任何metal的走线

另外,你所说的dummy layer,还有slot layer (总共20多层),需要覆盖整个电路,然后再做DRC检查,否则很多DRC rule是检查不到的

网友:
MIMCap上面和下面都不能走线!

网友(2010-06-30):
MIMCap上面和下面都不能走线

网友(2014-06-13):
这个工艺我没有用过 建议lz去看看工艺的文档 上面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应该怎么做
就我自己用IBM SiGe的经验 MIMCap 的下层金属不能直接跟其下层的金属连接 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 要把他先连到上一层金属 然后再和其他的部分连接 甚至接地也要这么接 貌似是为了保证成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