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08 license 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09-05-09):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搞定。
1.用mentorKG产生license.dat。
2.lmgrd -c license.dat -l lic.log.
3.查看lic.log文件。
问题出现:log文件一切正常,启动calibre -gui,正常。启动drc/lvs等,license错误。
检查log文件,正常IN/OUT。见鬼了。
怀疑了很多,快崩溃了。偶然间,看到了32位机和64位机的差异,会不会因为日期问题?
重新生成license,-exp 08/08/2018。
My god,一切OK。

网友:
楼主要生成的是32位,还是64位,
能讲讲具体情况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2008.3以后的版本,开始起用ECC了,以前的license都没法用了。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网友:
08.1版本只要指定lm_license_file=path/license.dat就行了

网友:
恭喜了,在32bit下,并无此问题。

网友(2009-12-14):
cedricwung,老兄,能否写一个详细的calibre2008 license的生成、使用文档。
谢谢。
    期待中!!

网友(2010-09-08):
能否提供详细的步骤?同样的问题,纠结

网友(2012-06-08):
回复 楼主: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