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与matlab联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5-09):
我做了个fir滤波器,想要验证在modelsim中的仿真结果是否正确,如果用matlab来验证的话,要怎么做呢?哪位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
都是比较尖端的方式哦,也想学

网友:
用link for modelsim 或者你用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有modelsim block可以做matlab和modelsim的协同仿真

网友(2010-04-20):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也想学习,高手能不能推荐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