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的时序仿真问题

楼主(2009-05-09):
用Quartus 2 编译后产生SDF文件,然后在Modelsim中加入该时序反标文件,并按步骤进行后仿,可是查看波形时主窗口提示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mul_array_v.sdo" in read mode.”
不知道in read mode 是指什么,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同样的问题困惑中。。。。。

网友(2009-06-19):
“Failedto open SDF file "mul_array_v.sdo" in read mode.”

应该是找不到这个档案
请确认档案路径

网友(2010-08-10):
是不是sdf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
最近也遇上這個問題
來試看看有沒有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