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中,仿真时,如何对外接大管建模?

楼主(2009-05-09):
我知道一种方法,是把输出大管,也就是开关管(如DMOS工艺的FPQF4N50),用一个开关(candence composer下的switch)代替,再把栅,漏等寄生电容、以及导通电阻加进去,就算可以了。如果在源极有检流电阻,那么使用这种方法,会因为开关上的电流变化极快,而使管上的最大电流远大于设置值。在升压型的临界型的PFC中,会使实际电流大于设计值,从而使输出电压过高

大家在仿真时,如何设置外接大管的呢?是否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管的MODEL参数呢?比如这个FQPF4N50的

有经验、或者有想法的,给些建议吧,谢谢

楼主:
400V以上的大管的MODEL?有人有吗?还是我这个思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