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怎么通过smithchart算microstrip的阻抗匹配?

楼主(2009-05-09):
有没有人知道通过smithchart进行microstrip的阻抗匹配计算的详细步骤,或者有没有相关教程啊?
就像下图的结构的?

我十分困惑的是,匹配阻抗到50欧,想用下面的open或short stub结构,但是一直没有搞清楚怎么计算每一段microstrip的点长度?

有没有人帮帮我啊,先谢谢了

网友:
点长度是指长度吗?

随便回忆了一下,不知对不对。

串联传输线 等于反射系数gamma乘以exp( r=a+bj) 其中a为损耗 b反映了simith图中转过的角度
如果不计损耗, 则a=0 , 那么串联传输线就等于在史密斯图上顺时针画圆。

这样,从图上某一点出发,顺时针转过一定角度,得到想要的值。由转过的角度可以求出传输线与波长的关系。

最后由实现确定下的传输线介电常数及宽度,求出实际长度。
并联的类似处理。

网友:
串联的传输线在阻抗圆图上绕圆心转的,圆周长为半个波长。并联的传输线是在导纳圆图上沿导纳线走的。

网友:
推荐一本书给你:《微波晶体管分析与设计》,清华出的,里面有详细的设计。

网友A:
接着楼主的话题,提一个问题:
在smith chart上,容性是向负半轴移动,感性是向正半轴移动。但是在用ADS仿真时,并联电感是为了实现50欧姆的实部,串联电容是为了实现最佳噪声匹配的虚部。
怎么理解?希望牛人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通过smithchart进行microstrip的阻抗匹配计算的详细步骤,或者有没有相关教程啊?
就像下图的结构的?
162307

我十分困惑的是,匹配阻抗到50欧,想用下面的open或short stub结构,但是一直没有搞清 ...

建议好好看看书,由于一般的放大管并非是绝对单向的,输入匹配和输出匹配会互相影响,所以要不停调整以满足一定的反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楼主的话题,提一个问题:
在smith chart上,容性是向负半轴移动,感性是向正半轴移动。但是在用ADS仿真时,并联电感是为了实现50欧姆的实部,串联电容是为了实现最佳噪声匹配的虚部。
怎么理解?希望牛人指教 ...

好好看书学习一下,你的概念都搞混了。

网友(2010-05-07):
这个在微波基础的书里都有。要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
你们真幸福啊,这样那样的书都有,而我要在网上找

网友:
非常感谢,改天去下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