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应从哪里学起呢?

楼主(2009-05-10):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想学,帮顶

网友:
有用吗?用的时候杂学

网友:
ARM本身就是个单片机,就当一般单片机用就是了

跟51和其他低端单片机不同的是,ARM都引入了地址重映射,有用MMU,有用REMAP的

理解这些了,ARM跟普通单片机就一样用了

网友:
我也想学arm

我也想学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