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finger和thumb

楼主(2009-05-10):
mos管的finger和thumb到底是指的什么啊?是不是版图里面用到?finger=10与multiplier=10是否是一回事?
小弟不解,望坛友赐教!

网友(2010-03-24):
对呀。。。multiplier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2010-12-25):
multiplier是指多个并联MOS管 finger是指做成插指形状的单个MOS管
但具体的 像参数设置之类的 我也说不好了

网友:
“MOS管做成插指(finger)结构的原因:
1. 版图布局的考虑,模拟电路设计中管子宽长比有可能很大,这样需要做成finger结构。
2. 可以减小栅寄生电阻,同样也是基于管子宽长比较大的情况下。
3.减小了栅电阻的噪声,主要是在高频下考虑。”
刚在别的地方看到FINGER的作用

网友(2011-11-28):
这个还是有必要注意下!
sa/sb的不同,对镜像管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
MULTIPLIER指的是乘数因子

网友:
M参数感觉不太好,对应不到版图上。通常还是用1,原理图也多个并联。不知道现在改进没。

网友(2013-05-17):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将Multiplier对应到版图上?

网友:
好像明白了   是不是 F用来做成折叠的  减小寄生效应   M用来 把多个相同的管子并联   ?
当 W=10  L=2       F=10      W=100    这个我理解
    但是
当  W=10  L=2       M=10    那并联之后为什么W=100   呢????   并联之后W怎么会变    我觉得L会变啊       难道我一直理解错了??   求指教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理解,并联之后从电流公式可以看出驱动能力增大了,即对应W变宽了。

网友(2014-12-18):
都是用来×的,得到总W,只是multiplier就是简单的mos管并联,而finger是做成插指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在相对关键的运放中,镜像电流源还是不要用figure的好。

网友:
FINGER是设计中宽长比太大,为了减少一些寄生效应,利用齿状结构,形成交错的形状,finger大概就可认为是齿的数量,没有图,不知道理解了没。宽长比除finger就是实际每个齿里面的宽长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处理好sa/sb呢,即让元件离阱较远,通过dummy隔离呢……finger源漏复用之后面积减小,这也是匹配性下降的原因之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每一个figure的sa和sb就不同,可以提参数看一下。

网友:
推荐看黄宏一的版图设计

网友(2017-07-28):
学习了,镜像电流时,finger会偏小一点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题主问的F和M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W=100的器件我们改成W=10的10个器件,版图上怎么放呢?当M=10的时候我们调出来器件是10个W=10的器件分开摆放的(10组),可以自由决定怎么样源漏共用或者不共用,方便布局或者做匹配。当F=10的时候,调出来是完全自动源漏共用的,就是只有一组。可以简单理解为M就是代指组数,F就是每组的个数。至于90nm以后特别是65nm以后F和M会有一些LOD/WPE等效应,可以通过仿真来决定选择使用F还是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