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9-05-10):
初学pic,对他的中断很不习惯,没有优先级,不知道怎样处理

网友:
处理方法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只开一个定时器中断
其它的中断都通过查询标志位来做,这也是最可靠的方式

网友:
中断时,你要去判断是哪一个中断,优先还没有听说过,一般就开TMR0。

网友: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机型了,中高端的还是有优先级的,比如24系列的

网友(2009-06-11):
进入中断函数以后,判断中断标志位。自己可以随便定义中断执行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