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供负电源

楼主(2009-05-10):
有的AD芯片需要-5供电,求助怎么给其供电?

网友:
用78a5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已经有了正电源,需要产生负电源的话,可以用DC-DC转换芯片。主要芯片厂商如TI等都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
用7905或LDO或DC-DC

网友:
DC-DC boost and inverter

TPS65131 MAX743/742 都可以单电源转双电源!

网友:
输出为负的稳压芯片有的是,可以去TI、MAXIM、ADI等网上自己找

网友:
For simplest one that you need to have a oscillator (which similar to DC/DC convertoe).

网友:
可以再加一个电源,将正极接地,负极输出就是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