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差分折叠cascode运放的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09-05-11):
对于一个负载电容,电流都已经定了的折叠cascode运放,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它的相位裕度吗?我调了很久都只有60多度,感觉一级运放的相位裕度应该至少有80度啊

网友:
这说明你的OP第二极点位置还不够远。两个办法,第一个,加大你的负载电容,第一极点位置变小,相位裕度增加,代价是带宽减小。第二个,拉大第二极点位置,一般折叠式op第二极点在折叠处,减小寄生电容试试看。

网友:
不是太明白

网友(2011-01-09):
有道理,但不太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