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里antenna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大侠们我现在用encounter来进行布局布线,库使用的是smic 6层的库。但是我在布局布线之后还没有 verify antenna的情况下它就报了几十个antenna的错,而且这些antenna的错误是报在顶层M6。一般是在M1------>M5的antenna violation是可以修复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antenna在最顶层M6)我就不晓得咋个修复了。说明一下:我在floorplan的时候利用率是50%,已经够宽松的了,所以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大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具体应该怎么解决?谢谢了哈

网友:
顶层的可以不管。。不放心就加antenna cell

楼主:
我听别人说antenna violation是必须要管的吧?
如果不管的话foundry做layout的时候就有可能把standcell的栅极烧坏撒。
那为什么顶层的可以不管呢?
莫非M6有什么特殊之处?
是这样的吗?
还有就是antenna cell在哪里找呀?

网友:
report_lib 查看下,名字应该是ANT打头的
你的pg打得有问题吧,是不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
呵呵,有空可以看看LEF的user guide,里面有很详细的提到antenna问题的,相信看完后,对antenna会有比较全面的理解

网友(2009-07-17):
6层的也是可以修复的,一般顶层线比较长,ant问题会多一点,几个办法,截断这条线或者在最低层金属上家ant cell。
说白了ant的规则要求与晶体管栅极连接的每层线的长度与这条线上所有晶体管栅极的尺寸满足比例关系,即电容的比例关系,知道这个规则就可以想法修复了。关键是在工具中设置合适的约束,尽可能自动修复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广州格力空调维修保养移机加雪种公司87583320

我公司在多年工作中深刻体会到“快速、周到、优质的服务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服务项目: 广州空调拆装 广州空调清洗 广州格力空调维修,广州美的空调维修,广州科龙空调维修,广州空调移机公司,广州长虹空调维修,广州志高空调维修,空调维修部,广州日立空调维修,广州新科空调拆装,广州华宝空调维修,广州海信空调维修,广州春兰空调维修,广州三菱空调维修,广州松下空调维修,广州空调加雪种,,广州海尔空调维修,广州奥克斯空调维修,广州志高空调维修,广州空调维修中心 加氟,
公司下设各区分部:黄埔大道店、中山大道店、东风店、淘金店、环市店、五羊新城店、广源店、机场店、同和店、黄埔店、江南店、滨江店、赤岗店、前进店、南洲店、番禺店、洛溪店、荔湾店、西湾店、光复店、芳村店。

网友:
请问anntanna验证用什么工具

网友:
应该使用带antenna rule 的lef tf.
或者在出现antenna err 的gate 上放个diode放电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