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里antenna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大侠们我现在用encounter来进行布局布线,库使用的是smic 6层的库。但是我在布局布线之后还没有 verify antenna的情况下它就报了几十个antenna的错,而且这些antenna的错误是报在顶层M6。一般是在M1------>M5的antenna violation是可以修复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antenna在最顶层M6)我就不晓得咋个修复了。说明一下:我在floorplan的时候利用率是50%,已经够宽松的了,所以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大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具体应该怎么解决?谢谢了哈

网友:
我关注 之中 灌水之中

网友:
NanoRoute的时候,选择fix antenna,另外还可以在fix antenna的时候,插入库里面的antenna单元。
实在不行的话,手工ECO,插入antenna单元

楼主:
手工ECO?
何为手工ECO?
fix antenna的时候,插入库里面的antenna单元,这里的antenna cell应该在哪里找呢?

网友(2010-10-23):
没有办法吗?

网友:
"antenna cell" 应该在标准单元库的lef文件中去找.

网友(2013-09-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总是看到说可以手动加diode解决antenna violation.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手动加diode的操作过程呢?

    刚接触encoutner,很多具体的操作过程还不熟悉,希望帮忙指点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5-11-23):
请问lz可以分享一下encoutner的安装包吗?

网友(2020-08-06):
请问一下,你们提到的floorplan布线后的利用率,我有点疑问,不大明白你在说啥,能否详细解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