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问题

楼主(2009-05-11):
在论坛下载了好几个版本的formality, 从06 ~ 08 都有, 可在运行时无法以64bit运行。。 错误提示如下:

[root@RedHat ~]$ fm_shell -32bit
                            Formality (R)
                Version A-2008.03-SP3 -- Jul 17, 2008
              Copyright (c) 1988-2009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Hostname: RedHat (linux)
Current time: Mon May 11 13:38:25 2009
Loading db file '/usr/synopsys/fm2009/libraries/syn/gtech.db'
fm_shell (setup)> quit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7500 K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0.29 seconds
Thank you for using Formality (R)!

[root@RedHat ~]$ fm_shell -64bit
ERROR: The 64-bit platform has not been loaded for this workstation.
       (missing platform = amd64)

运行DC时 启用64位正常...       当前系统环境为 Red hat AS4 64bit

急求解决方法。。 各位大侠 有什么方法可以绕过amd64 这个限制吗? 或者有for Inter 的版本下载吗?

网友:
论坛上面下的都是32bit的版本吧。64bit的要下专门的AMD64版本来安装啊。

楼主:
[root@RedHat ~]$ fm_shell -help
Usage: /usr/synopsys/fm2009/linux/fm/bin/fm_shell_exec
        [-root_path path_name] (Synopsys root path)
        [-32bit]               (Use 32 bit executable -- default.)
        [-64bit]               (Use 64 bit executable.)
        [-session session_file_name]
                               (Session file to restore after setup)
        [-file file_name]      (Script file to exec after setup)
        [-name_suffix file_name_suffix]
                               (Suffix appended to file names created by Formality)
        [-overwrite]           (Replace existing log files and FM_WORK directory)
        [-no_init]             (Don't load any setup files)
        [-version]             (Show product version and exit immediately)
        [-gui]                 (Start the GUI immediat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