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刚学verilog ,碰见了这样一错误:
Error (10257):  unsized constants are not allowed in concatenations
怎么解决呢?

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你定义的reg或者wire的宽度不一直,

却对其用更大的赋值了.
如下:

wire [3:0] out;
reg [5:0] in;

assing  out = in;

这样in的位宽大于out的位宽..
就出现你的那种情况了

网友(2012-02-09):
楼上说的对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语义分析,应该是拼接运算那里出错了。。检查下,拼接的常数是不是没有定义位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need to put the size indicator when you using any const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