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产品测试时候发现12V输入的电源纹波很大。12V通过到一个MOS管后输入,实际测试时候将该MOS管换了另一个厂家的。纹波很小,满足要求。
请教各位大侠,MOS管中对于纹波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大家设计电路时候,在纹波考虑方面,对MOS管选型都关注datasheet中哪些参数?
因为小弟是作PCB设计的,对电源设计这块并不在行,所以在此求助,希望得到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12V通过到一个MOS管后输入
?
该句什么意思?
你的电源电路是ac/dc还是dc/dc?还是线性电路?MOS管用在哪里?问题问的清楚才会有人回答,最好把图放上来

网友:
糊里糊涂,什么意思

网友:
能再說詳細一點 !

网友:
One of the parameters will affect the ripple: Rds,on

网友:
亮出电路图来才有讨论的可能,否则谁知道FET是干嘛用的?

网友:
先比较你用过的MOSFET的参数,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和Rdson有关!  没原理图,具体的不好说

网友:
串到栅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