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笔记本里在ubuntu下安装好ASTRO后,无法使用键盘进行输入?

楼主(2009-05-12):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笔记本的ubuntu下安装了astro2007,license也配好了,但启动后,无法使用键盘进行输入,鼠标正常;退到其他的程序键盘可以使用,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系统设置成英文环境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2012-05-08):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逆势怎么解决的啊?就是设置成英文环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