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匹配的问题(TSMC工艺)

楼主(2009-05-12):
本人现在正在做CP的设计,用得是TSMC0.18um的工艺,CP结构采用的是经典的UP,DOWN结构,中间加一个单位增益放大器。目前正在做CP的后仿,发现CP后仿的结果与前仿差别很大,主要是DN电流也就是NMOS的镜像出了问题。因为对比了前后仿的各关键之路电流,发现各支路电流变化不大(可能是因为这几路都是PMOS镜像的),然后到最后一级输出的时候电流差别很大,而且是镜像尺寸越大,差别越大,对比前后仿发现UP电流的变化要比DOWN电流变化小很多。至此本人怀疑是工艺的问题,为验证之,本人单独做了一个简单的NMOS镜像电路,和一个简单的PMOS镜像电路,且它们的镜像比,参考电流,输出电压都是一样大的,然后分别比较它们的前后仿结果,结果是这样的:当镜像比为10,参考电流为40u时,UP电流前后仿相差6.14u,DN电流前后仿相差2.13u。然后我把镜像比减小一半即为5时,参考电流还是40u,发现UP电流前后仿相差1.37u,DN电流前后仿相差0.7u;而当镜像比不变,参考电流提高到100u,UP相差2.5u,DN相差5.4u;参考电流提高到200u时,UP相差8u,DN相差17u。这些结构表明UP电流的前后仿的变化要比DN电流大,而且随着镜像比,参考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请教版里的高手这个问题我改如何克服呢?谢谢了

网友:
一个问题,你镜像用的是finger还是multiplier?

网友:
楼上可以查看下你网表.注意下两个问题:
1.W对VT的影响
2.楼上所说的情况. F和M两中形式可能引起SB等参数不一样,导致电流镜向偏差.

网友:
是不是要采用F,而不是M形式来仿真?

楼主:
镜像采用的是M,不是finger。请问这两个之间有多大差别呢?请知道的详细说一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