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镜输出摆幅的测试

楼主(2009-05-12):
最近在研究一系列的电流镜电路,希望能做出高精密的电流镜来,可是不知道怎么测试输出摆幅,也就是输出电压与精度和输出电流的关系,还望高人指点啊。
另外还有个问题,当电流小至nA级的时候,很多管子都会进入亚阈值区了,精度大大下降,如何避免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在输出端加了一个电阻,然后对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进行dc扫描,因为分压嘛,就会使输出电压变化,可是得不到结果,仿真器总是提示说
**warning**     0:rl              defined in subckt 0                resistance limited to   1.000E-05

望指点

网友:
你的高精度是指什么?
你的输出摆幅是输出等效电阻?

网友:
可以在输出端添加一个电压源,对电压源进行参数扫描,这样就得到了电流镜的有效工作范围了
我是这么做的,不确定对否,如有高手,望指点。

楼主:
高精度,就是复制精度高啊,具有高的输出阻抗

输出摆幅,就是vout变化时精度仍然保持一定值的vout范围

网友:
高精度,你只考虑的系统误差,你考虑过Mismatch吗?
你要测得只是输出阻抗,跟输出摆幅没有关系.

楼主:
那为什么我用hspice那样仿真时会有这样的warning呢?不明白啊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有收获

收获不小呀

网友(2010-08-16):
不知道负载电容

网友:
当电流很小的时候 管子必定进入亚阈值区啊,要避免的话就是调过驱动电压啊,一般大于0.2V以上。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补充一下
我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在输出端加了一个电阻,然后对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进行dc扫描,因为分压嘛,就会使输出电压变化,可是得不到结果,仿真器总是提示说
**warning**     0:rl              defined in s ...
引用 网友A:

对电阻的扫描不要从0开始,从一个不等于0的值开始。人家写的很清楚。仔细点看咯

网友:
lz不会把电阻值从0开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