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一下FPGA,cpld的区别

楼主(2009-05-12):
嘿嘿嘿嘿额呵呵ieiheihe

网友:
随便一本FPGA书上都有的啦。。。。

网友:
fpga中寄存器资源丰富,cpld中相对较少!

网友:
自己动手  呵呵

网友:
do you need the english explaination?

网友:
fpga:资源丰富,主要适合时序逻辑设计,
cpld:相对资源较少,主要面向组合逻辑设计。

网友:
这两种东西,最初因为其结构不同,所以分别命名。FPGA为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以查找表和多路器为基本结构,颗粒度较小,CPLD为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以宏单元为基本单位,颗粒度较大。
技术总是在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因此现在去较真非要分个你我,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就像xilinx习惯叫自己的产品FPGA,而Altera更钟情于称 CPLD。但我们用起来又有多大差别呢。

网友:
FPGA调电丢失,CPLD调电不丢失。但Altera好像把它的所有的产品都叫CPLD。

网友:
结构不一样,一种是门阵列,一种是查找表结构的啦。

网友:
另外altera的产品是cpld和fpga都有的拉。但是两者感觉确实有融合借鉴的趋势。

网友:
FPGA主要是L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