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设计 遇到的实际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5-12):
我做的atx电源 符合atx标准. 3.3v -- 10A, 5v -- 10A. 可是遇见很多问题:

1. 有的板子 电感响 导致电感超级发热,同时掉电.
2. 有的板子 电压都正常,可是电脑就是不启动,唉,这最无奈了.
3. 我的5V,我输出应该是5.2v,空载时5.2v,加上负载变成4.7v。为了达到5v,我调节分压电阻 是输出为5.4v,可是加上负载 输出仍未4.7左右。

我很纳闷。有经验的朋友 请给指点. QQ 8 2 9 5     7    1 3 8 谢谢

网友:
电感和变压器设计不合理

楼主:
我的电源没变压器,我12v直流供电

网友(2009-08-20):
RE

贴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所以电压够,但是电路不工作.

网友:
你的是车载输入,还是电池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