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用verilog做过AVS去块效应滤波器啊,帮帮忙

楼主(2009-05-12):
毕设题目,写Verilog代码有很多问题,哪位大侠以前做过啊,能发来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2009-06-29):
你好,我也是在做这个项目。我的任务也是用verilog来做块效应滤波器。

就知道原理,至于如何编成序就完全不了解了。我用的是xilinx的软件。

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啊。推荐一些论文,参考书什么的。

感激不尽啊。

网友(2013-03-22):
原理比代码难哦,把算法设计好,代码还是比较好编的,亲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法看懂,代码很简单。   输入待滤波的选项,滤波强度不就是个系数吗。
   流水看好,然后直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