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救急啊,关于数字滤波器的

楼主(2009-05-12):
我在做个数字滤波器的项目,需要用到CIC以及CIC补偿。但是在matlab下面仿真时出了点问题,我先是把CIC补偿接在CIC之后来来仿真,这样对于通带的衰减补偿很好,但是我改变了一下结构,在CIC之后接了一个半带滤波器,然后再接入CIC补偿滤波器,但是这时在通带里面图形就上翘了。我把图片贴在了下面。感觉就是补偿过头了。我把我写的代码贴上来了。难道说在matlab里面只能是CIC之后就直接跟CIC补偿滤波器?我看很多资料上面都是在CIC之后接了半带然后再接的补偿电路的~~~还想问问的就是CIC之后先接半带和先补偿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烦了我好一阵了。望高人指路啊。
Fs = 6144000;   % Input sampling frequency
    Fpass = 21770; % Frequency band of interest
    M = 16;       % Decimation factor of CIC
    Hcic = design(fdesign.decimator(M,'CIC',01,Fpass,120,Fs));
    Hd = cascade(dfilt.scalar(1/gain(Hcic)),Hcic);
hb=fdesign.decimator(2,'halfband',148460,120,384000);
Hb=equiripple(hb);
d = fdesign.ciccomp(Hcic.DifferentialDelay, ...
            Hcic.NumberOfSections,Fpass,74230,.01,120,192000);
Hdc=design(d);
filter1=cascade(Hd,Hb,Hdc);
fvtool(filter)

楼主:
苦苦的等待

网友:
你好,我也要做数字滤波器,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对啊~~就是级联的形式,前面一个CIC,后面接半带或者CIC补偿。
我只有把CIC的补偿放在了CIC之后才行,放在半带之后就出问题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对了,我是用的matlab 7.1 不会是这个版本的问题吧~~(感觉希望不大)
这个东西困扰了我一个月了~~~~~

楼主:
可以讨论当然好啊,现在做项目都是一个人在做,其他人都不搞这个的。经常一个人遇到一点小问题就卡死了

网友(2018-11-06):
静观其变